ARM7 LPC2132 的UART1 串口1 发送程序问题,求大神了

楼主(2013-09-23):
C:\Documents and Settings\leovine\桌面各位大师好,我是初学者,在写一个串口1发送的程序,程序如下,不知道为何显示乱码。

#include <LPC213x.H>

#define UART_BPS  9600
#define Fpclk  11059200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void DelayNS(uint32 dly)
{
        uint32 i;
        for(;dly>0;dly--)
        for(i=0;i<50000;i++);
}

void UART1_init(void)
{
        uint16 Fdiv;
        U1LCR=0x83;
        Fdiv=(Fpclk/16)/UART_BPS;
        U1DLM=Fdiv/256;
        U1DLL=Fdiv%256;
        U1LCR=0x03;
}

void UART1_SendByte(uint8 data)
{
        U1THR=data;
        while((U1LSR&0x40)==0);
}

void UART1_SendStr(uint8 const *str)
{
        while(1)
        {
                UART1_SendByte(*str++);
                if(*str=='\0') break;
        }
}

int main(void)
{
        PINSEL0=0x50000;
        UART1_init();
        while(1)
        {
                UART1_SendStr("welcome to SHU LV JIAN smart home!\n");
                DelayNS(100);
        }
        return(0);
}

网友A:
1. 看上位机设置是否和程序一致;
2. 看Fpclk有没问题;
3. 尝试下载例程看看是不是也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看上位机设置是否和程序一致;
2. 看Fpclk有没问题;
3. 尝试下载例程看看是不是也乱码。 ...

谢谢你的回答。首先晶振11.0592 是没错的, 第二,上位机波特率9600,8位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奇偶验证, 这个就是例程来的,我看不出有什么错误,您能看出吗?

网友A:
那检查你板子或者线有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检查你板子或者线有没问题

谢谢您的回答,我找到原因了,因为我没有定义PL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我找到原因了,因为我没有定义PLL。

求解释没定义PLL为何导致这个问题发生啊,PLL有什么功能?我也是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解释没定义PLL为何导致这个问题发生啊,PLL有什么功能?我也是小白

pll是锁相环,给MCU提供频率的,你查一下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