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智能小车时IO引脚不够用,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3-09-23):
1.做智能小车时,有四个电机驱动,测速,测距,循迹,无线等模块,最后发现 IO引脚少了,请问是用IO口扩展吗?扩展用什么芯片。
2.还有外部中断需要四个,MCU只有2个,这些都需要怎么处理。
        最后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A:
IO不够,只有下列办法——省、扩、换!

楼主不要把眼光局限在51上。STM8、PIC、AVR之类,100脚的都有,STM8、AVR之类,几乎每个管脚都可以支持外部中断,100多个外部中断,够用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不够,只有下列办法——省、扩、换!

楼主不要把眼光局限在51上。STM8、PIC、AVR之类,100脚的都有,STM ...

用的是国产单片机,台湾的,现在主要问题是单片机是不能换的,因为在学这款。请问怎么扩展,有很多这样的扩展芯片,就是不知道怎么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不够,只有下列办法——省、扩、换!

楼主不要把眼光局限在51上。STM8、PIC、AVR之类,100脚的都有,STM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国产单片机,台湾的,现在主要问题是单片机是不能换的,因为在学这款。请问怎么扩展,有很多这样的 ...

选同一个系列里引脚更多的产品,端口扩展可以用74HC165和74HC595,但是推荐用来扩展低速外部接口,还有I2C的端口扩展芯片,自己Baidu一下会出来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同一个系列里引脚更多的产品,端口扩展可以用74HC165和74HC595,但是推荐用来扩展低速外部接口,还有I2 ...

噢噢,这些我百度过,你说的我也了解,主要不太知道怎么用,请问你有IO口扩展的源程序吗?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噢,这些我百度过,你说的我也了解,主要不太知道怎么用,请问你有IO口扩展的源程序吗?谢谢了 ...

《深入浅出AVR》里有,前提是你找得到书。

网友B:
是否可以考虑用spi等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考虑用spi等扩展

只要实现IO口扩展 ,并且操作简单,就可以

网友C:
我以前看到过,说这种情况可以用74系列的某种芯片,一个口控制8个。

网友A:
"您的回复
引用 楼主:
噢噢,这些我百度过,你说的我也了解,主要不太知道怎么用,请问你有IO口扩展的源程序吗?谢谢了 ...
《深入浅出AVR》里有,前提是你找得到书。 被 管理人员 屏蔽帖子 "

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回复  《深入浅出AVR》里有,前提是你找得到书。 被 管理人员 屏蔽帖子 "

求解 ...

啥,,,,屏蔽什么

网友D:
好像也有用两块单片机的“双核” 互相通信

网友E:
方法很多。像串转并芯片595,io扩展芯片8255(不常用),还有双机通讯....

网友F:
看看有没有串行总线的控制器,然后把那些模块挂载到串行总线上,I2C的最好了,SPI也可以

网友G:
用595扩展最便宜 好用 简单

网友H:
中断扩展可用一个或非门加查询方式就能轻松扩展,至于I/O扩展,最常用的74ls138,这些,想怎么扩,就怎么扩,看一下芯片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I:
换成宏晶科技的STC单片机,与MCS-51完全兼容(与ATMEL也一样)。但是,当程序写在单片机片内时,EA、PSEN可以用作I/O口。如果没有通过总线并行扩展芯片,ALE也可以用作I/O口。
此外,STC89C52还增加了P4.0~P4.3四个I/O口,其中P4.2、P4.3分别是扩展的两个外中断INT3、INT2的输入脚。

网友I:
sfr  P4  = 0xe8;
sbit P47 = P4^7;
sbit P46 = P4^6;
sbit P45 = P4^5;
sbit P44 = P4^4;
sbit P43 = P4^3;
sbit P42 = P4^2;
sbit P41 = P4^1;
sbit P40 = P4^0;

sbit INT2  = P4^3;
sbit INT3  = P4^2;
sbit RESET = P4^7;
sbit ExtA  = P4^6;
sbit ALE   = P4^5;
sbit PSEN  = P4^4;

网友J:
并行扩展 74HC573   74HC373 /273
串行扩展 74HC165  74HC595

片选译码用138

网友K:
有很多的吧,你百度看看!

网友L:
扩毛阿,现在谁还用扩展口啊,直接换MCU

网友M:
那干脆就换个高级点的mcu把

网友N:
用数字开关呢,4052,4053这种,应该可以节省IO口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J:
并行扩展 74HC573   74HC373 /273
串行扩展 74HC165  74HC595

恩,这些理论的我知道,这些那个简单呢?,操作起来会不会很麻烦,比如我要设置输入读书,操作怎么样?有没有相关的代码

网友J:
这可不是理论,这些年俺一直都是靠这玩意过活的

74HC245 可设置方向,不过不带锁存。
代码很简单,按照他们的时序来做就行了

网友J:
不过楼上说的有道理,现在谁还扩啊,直接换MCU啊,便宜的要死

网友P:
二片ic一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二片ic一起用

现在我也是这么想的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Q:
IO口用74hc595扩 中断外加二极管扩

网友R:
那就选一片144脚的STM32,看IO够不够

网友S(2017-01-28):
扩展有时候还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