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sp f2407a

楼主(2013-09-23):
要实现的功能是用外部中断控制启动定时器,然后定时器中断程序完成AD转换的功能,当AD转换到一定的次数时,将定时器关闭。这里用的是定时器的频率是2.5Mhz,即周期是0.4us,T2PR里面设置的值最小只能是64,当小于64的时候,定时器中断执行完以后,程序的很多变量的值就好像变为程序刚开始初始化的数值,大于64即,定时器的周期是0.4*64=25.6us的时候 就不会出现这问题。定时器采用增模式。。求大师回答下

网友A:
我感觉你的问题出在了在定时器中断中让AD转换一定的次数   AD转换是需要时间的
我建议你在定时器中断中只是启动ADC转换  转换的结果通过在ADC完成中断中给的标志位在主函数里面去判断
这样效果可能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