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新唐51的程序在89s52上不能运行呢?

楼主(2013-09-23):
为什么新唐51(w78E054DDG)的程序在89s52上不能运行呢? 运行效果明显不对,在protuse中不能仿真,各位是什么问题呢,初次接触新唐51

网友A:
没用过新唐的51,建议对比下两个单片机的片上资源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新唐的51,建议对比下两个单片机的片上资源情况

下载了w78e054ddg的数据手册 对比了下,是一样的呢。。。不明白了

网友B:
新唐的51是标准51.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载了w78e054ddg的数据手册 对比了下,是一样的呢。。。不明白了

肯定是用到89s52没有的资源或者模式了

网友C:
个别特殊寄存器有区别,其它基本一样,以前大量使用过AT89S52和W78E052D.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看门狗再作怪。

网友D:
原来这样啊。

网友E(2013-11-29):
细节配置对么
肯定有问题

网友F:
肯定配置不对,哈哈

网友G:
能运行才怪呢,那品牌间还有啥子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