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是加在GND还是vcc上?

楼主(2013-09-23):
我猜测是加在VCC上,可是我看见一个产品加在电源输入的GND上?

这样gnd还稳定吗?

楼主:
外部变压器,输入12v,在输入插座后,GND线路上第一个就是一个磁珠!

网友A:
地上可以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上可以加

加在gnd和加在vcc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地上可以加

地上最好不要加磁珠。

网友C:
在电源处加,这样从其他模块引进来的噪声会通过这个磁珠和到这块隔离地的滤波电容把噪声过滤掉,地主要做分块隔离就可以了,几块地在电源“初点”连接在一起就可以了,俗称菊花链,加了地磁珠反而增加参考平面地的阻抗

网友C:
加到地上磁珠可能这个是大电流或者数字的地,模拟微弱信号的地绝对不能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到地上磁珠可能这个是大电流或者数字的地,模拟微弱信号的地绝对不能加 ...

我觉得也是只能加在输入的vcc上,而不是gnd上。

我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在电源输入的gnd上,加一个磁珠??????

这还是美国的产品。

网友C:
可能是双面板,地不做夹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双面板,地不做夹心电容

双面板,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网友D:
要分几种情况:
            1.如果有一个良好的地平面,最好不要破坏地平面,只加电源VCC加磁珠。
            2.如果没有良好的地平面,或是分裂平面的,干扰源是从共模电压引起,干扰信号点是地平面,那是选中心点加磁珠,且在中心点与VCC加限能量的TVS或稳压管,再并联一 个高频电容。这就是疏与阻的关糸。
            3.是共模信号引起,进入点包括电源VCC和,GND。先在VCC与GND之间加限压,再在VCC加磁珠,再跟GND并联高频电容,再在VCC和GND加磁珠。
  以上:EMC测试的经验校正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分几种情况:
            1.如果有一个良好的地平面,最好不要破坏地平面,只加电源VCC加磁珠。
        ...

这位大侠,对EMC的知识真熟悉!还有个疑问,关于AD芯片的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布线问题,假如有信号横跨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分割线,该如何处理?我听说是用电容,电阻或电感进行搭桥,但是不知是在底层还是直接就在地层进行搭桥,如果在地层又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位大侠,对EMC的知识真熟悉!还有个疑问,关于AD芯片的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布线问题,假如有信号横跨数字 ...

在AD蕊片低档次的片子,分地,在AD蕊片的AGND一点接地,由此分出数字和模拟,在高档的AD中,建议不分地,要有一个良好的地平面,ADI,MAXIM建议这样做比较好。

网友F:
取决于你的地回流设计和干扰的注入方式,磁珠用于耗散高频信号,地线上要不要加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分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AD蕊片低档次的片子,分地,在AD蕊片的AGND一点接地,由此分出数字和模拟,在高档的AD中,建议不分地, ...

AD内部的地并没有连接,而是需要在外部将地统一接到数字地上,以提供一个低阻抗路径,假使AD信号下部有地分割线,该如何避免?

网友D:
加旁路电路,最好模拟信号线下面不要通过数字或的地块。

网友D:
你必须用电路回路的概念,理解。

网友C:
AD芯片的所谓数字DGND也不能跟其他FPGA或者CPU那部分正真数字地链接在一起,否者会把数字干扰引入到IC内部,IC内部本来AGND和DGND是联通的,应该统一就近打孔到模拟参考地,通常一般人不好理解是AD数字IO输出部分地回路问题,这里可以的数字IO输出其实是比较高的阻抗和uA级低电流,他本身的输出电流变化可以被模拟地间的电容吸收,本身数字输出的地回路完全可以通过割裂的模拟地和数字地,然后迂回回到模拟地他本身的“初点”,就算受到少量的干扰,由于有1V多容宽也是在正常范围,如果更严格,加一个数字IC缓冲就可以,这个IC同样接大模拟地

网友G:
我有一回好事,在数字GND中串了磁珠,本意想抗干扰的,结果.....一有大电流动作单片机就重起,最后不得不把磁珠拆掉了事。

pjy
大电流地和小电流地归根有讲究的

网友H:
一句话,能不加尽量不加。用不好出了问题非常难找。

网友I:
地上加磁珠我是吃过大亏啊!估计是我加的不对!

网友D:
学点大禹的治水的方法,疏与堵的关糸,只想到堵的手段是不行的

网友J:
看情况了,加在VCC上较多,

网友K:
引用 网友L:
| 显示全部楼层

网友M:
13楼和20楼为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芯片的所谓数字DGND也不能跟其他FPGA或者CPU那部分正真数字地链接在一起,否者会把数字干扰引入到IC内部 ...

这个,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分离,谁能给个具体pcb layout图看看?????

万分感谢!!!!!!!!

网友C:
实现数据转换器的接地并解开“AGND”和 “DGND”的谜团.pdf

网友C:
在地上加磁珠容易牵扯到磁珠和其他因素等效电容的谐振点的问题

网友N:
一大早看到这个帖子很提神,看到大神的回复收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现数据转换器的接地并解开“AGND”和 “DGND”的谜团.pdf

万分感谢!

网友O:
感觉都可以加哦。

网友P:
都可以加,一般是处理100M以上的干扰,加在哪里具体看设计意图了。

网友Q:
是起共模抑制作用的.
设备对地有一个等效电容,这个电容大到对有些精密系统已经不能忽略.
电网是对地连接的. 电源和电网之间有个等效的电容.这样,
这个磁珠放在地上,就是遏制高频信号在电源电容(电源变压器主次级间电容)串进来,这个电流如果足够大,在设备地上的的那块铜箔上形成一定的电压.
设备地上的电阻可能只有零点几个欧姆,甚至是毫欧,但如果串的瞬间电流足够大(比如雷击浪涌),可以在这个地上形成好几伏的电压.这个电压可以足够是MOSFET之类的逻辑发生误动作.
如果这个磁珠加在VCC上,就起不到作用.因为VCC上本来就有很多的电感.

这种现象在电源工程师里都有注意到,电源在走MOSFET管的布线时,都需要提供独立的地.目的都是一样的.MOSFET管开关的瞬间峰值电流是可以达到3000A的.你想想,1毫欧的电阻上就可以产生3V电压.
这个3000A的电流不是随便写的,是和半导体内部结构有关.实际就是这么个电流.因为电流太大,我们专门给艾默生电源做了一个可以检测这么大瞬间电流的采集系统.当然,这个更麻烦的是带宽非常大.

网友R:
个说纷纭,那个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是起共模抑制作用的.
设备对地有一个等效电容,这个电容大到对有些精密系统已经不能忽略.
电网是对地连接的. ...

那个3000A的通路在那里?

电源线—>变压器的寄生电容->PCB GND->???????????????

网友S:
片内ADC的单片机,AGND和DGND之间千万不要加磁珠,打个EFT,机子噼里啪啦全乱掉:D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3000A的通路在那里?

电源线—>变压器的寄生电容->PCB GND->??????????????? ...

PCBGND-》外壳那个地~~~~~电容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GND-》外壳那个地~~~~~电容耦合

我一直做手持产品,忘记了这个外接的地线。

楼主:
我今天拆了一个先锋的光驱,那里只有入口那里有两个磁珠。gnd上没有。
拆了一个银行的POS机,是gnd和vcc上都有。

网友T:
主要看系统总线速度,高速gnd不能加,低速可加。

网友U:
接电源,地上最好不要接,弄不好它会抬高芯片的地电平(有点地弹的感觉)。接地是一门学问呀。

网友V:
引用 网友C:
在电源处加,这样从其他模块引进来的噪声会通过这个磁珠和到这块隔离地的滤波电容把噪声过滤掉,地主要做分 ...

:victory:是这么个理

网友V:
引用 网友U:
接电源,地上最好不要接,弄不好它会抬高芯片的地电平(有点地弹的感觉)。接地是一门学问呀。 ...

必须的,很有同感

网友W(2013-11-27):
引用 网友D:
|只看该作者 回复 |返回版面
要分几种情况:
            1.如果有一个良好的地平面,最好不要破坏地平面,只加电源VCC加磁珠。
        。。。。
说的对 是开关电源对外输出时加的 EMC

网友X:
把磁珠或电感加到地的人,肯定电学原理不过关的人。

网友Y(2014-12-22):
对于使用外部电源适配器,在GND加磁珠,不可以?

莫名其妙····只不过相对于某些信号来说,“地”的位置变了而已。。

网友Z(2015-08-13):
引用 网友D:
要分几种情况:
            1.如果有一个良好的地平面,最好不要破坏地平面,只加电源VCC加磁珠。
        ...

第二条里面中心点指的是哪里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Z:
第二条里面中心点指的是哪里啊

一点接地(电源进入点),

网友AA:
如果地很脏,不加磁珠的话传导EMC测试很难过

网友AB(2018-08-14):
理论性很强,看的似懂非懂,还得仔细考虑消化,感谢分享!

网友AC:
电源和地上都可以加磁珠,地上磁珠主要是隔离用,电源上主要是滤波

网友AD(2019-10-24):
引用 网友T:
主要看系统总线速度,高速gnd不能加,低速可加。

低速电路,在做emc的时候,依然是各种高速。也要考虑进去。

网友AE:
现在数字电路都是CMOS工艺,0、1的分界点在VCC和GND中间,在GND或者VCC上面加磁珠效果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