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时钟问题

楼主:
默认配置,Fosc 12MHZ   Fcclk 4倍频
修改配置,Fosc 12MHZ   Fcclk 8倍频
都通过软件延时
可是用示波器发现,Delay(1);以后    默认配置下,为10ms;    修改配置下,为5ms
这不就是Fosc为1.5MHZ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2013-09-24):
看Fcclk后边的注释,必须小于60M,你用的是M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