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贴

楼主(2013-09-23):
(无正文)

网友:
貌似像普通的npn三极管唉。1,3,2分别是EBC,BE导通后,CE就有电流了,led就亮了。通过基极电平控制led

网友A:
测试方法错了吧。
对于MOS管,1=G,2=S,3=D。

网友B:
这个管子型号APX809。OC门输出可能。

网友C:
BZX84稳压二极管?
或者三极管2SD1048-6?
上面都是简标X6,SOT-23封装
见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三极管,因为不施加电压的时候1脚和2脚就是导通的,电阻在100欧姆左右,加反向电压的时候截止。 ...

sorry。是我看错了,没仔细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