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大,产品要过3C,不懂EMC设计,求助

楼主(2013-09-23):
有一款产品,需要做3C认证检测,关于EMC方便我一头污水,求助:
1.检测标准如下:

2.产品接口主要有:电源(220V,购买明维开关电源),RS485,负载(电磁铁),反馈开关(微动开关,单片机用AD端口检测)
我现在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如何设计,
准备在所有的端口上加: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P6KE等

3.由于公司太小,只有我一个工程师,几乎无法承租EMC实验室进行验证,求助!!!
不胜感谢!

网友A:
依照你的实际情况只有一个办法
塞钱

网友B:
1:电源选有认证的 直接找原厂买,有保证 过认证的
2:485 端口做好保护
3:所有对外的接口做好静电防护 ESD EMI器件摆上
4:板子合理布局 布线
5:有条件搞个金属壳子

网友B:
第一版做好后,拿去认证,哪几项不过的,和认证工程师虚心请教 适当给点¥,按要求整改
基本都OK的

网友C:
电源端口通常加防雷、滤波、隔离
通讯端口加隔离问题不大

网友D:
1、电源端口注意:可靠接地、滤波和隔离;
2、信号之间注意屏蔽;
3、485通讯做好隔离;
4、板子布线一定要合理,线间距、线宽度等等都要合理。

网友C:
信号线与电源线分开布线,输入输出配线禁止交叉,以免形成干扰
可以选用屏蔽双绞线缆,做好单端接地

网友E:
乐意帮你,留个联系方式吧

网友F:
几乎无法承租EMC实验室进行验证,求助!!!
EMC测试不贵呀,国内机构一次10V/M 80-1G耗时45分钟就好了。按一小时收费,大约1300,做个三种PCB,一些焊EMC原件,一些不焊。一下凑个七八种。
自己看着,然后分析,我认为三次肯定要过了。如果认证整改你会死人的,重新送样加自己看不到,倒腾非得3个月。
下次EMC就是小KIS了。

网友G:
这就是在小公司的无赖啊

网友C:
反复测试的费用是不小啊

网友H:
挺复杂。:lol
你的静电放电不知道需不需要做端口对端口之间的,空气的8KV、外壳的6KV。
算是比较高的了。

网友I:
3C的难度不大,由于没有做过,一定要找个实验室摸摸底,这样心中有数。

网友C:
测试项目都是一般产品需要满足的,可以借助一些以往的设计,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J:
还是原理设计的时要加下限压,滤波,屏蔽,这是过群脉冲的要点,雷出只要打在电源上,做好压敏和自恢复保险。只要考量能量要给回流通道,不要流到内部电路去,静电试验,如果加金属外壳保证是等电位的话,也可以过。

网友C(2013-10-28):
了解了测试实质,处理起来并不是很复杂

网友K:
空气8K,接触6K,算低的了。我们的车载产品,空气最低是15KV,接触8K吧

网友C:
静电一般容易处理,保持导电一致性以及最低阻抗路径

网友L(2014-01-21):
lz可以找我 harrycetc,163的邮箱 free

网友M(2018-05-07):
我就是检测认证行业的从业者

其实,本身租场测试并不贵,怕就怕重复的整改,测试
我们实验室每天有租场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的厂家,也经常有现场整改重新测试的

我们也有相应的整改工程师
当然了,辅助客户整改产品,整改工程师是会收取相应费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