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芯片的疑惑

楼主(2013-09-23):
同型号的PIC芯片(如16F877A),它们有不同的封装,如DIP,PLCC,QFP等。那么引脚的驱动能力一样吗?
如果不同,它们分别是多少?
谢谢!

网友A:
一样的,你可以看数据手册的电气特性

网友B:
看回复,收集经验、

网友C:
除非数据手册特别指明,一般来说,不同封装的电特性是一样的。

网友D:
电特性是一样的

网友E:
这样的事情应该不是问题,数据手册上都有

网友F:
一样的~PIC的端口驱动能力好哇!

网友G(2013-10-29):
pic的端口驱动能力大是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