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推荐:Linear推出DC/DC微型模块稳压器LTM4630

楼主(2013-09-23):
这个我看完了,觉得大电流的话选该芯片的也是很好的选择的,Ti的有关于这方面的大电流输出的DCDC芯片的么?
凌力尔特公司(Linear Technology Corporation)推出双输出18A或单输出36A DC/DC微型模块(μModule)降压型稳压器LTM4630,当4个器件均流时,该器件能提供高达144A。LTM4630是一款完整的DC/DC稳压器系统,采用16mm x 16mm x 4.41mm LGA封装,其中包括了电感器、MOSFET、DC/DC控制器和补偿电路。该器件采用了技术高超的模拟和封装设计,能实现高效率和低热量封装阻抗。从12VIN在36A 产生1VOUT时,效率为86%,采用5VIN时效率为88%。LTM4630无需外部散热器就可在高达60℃ 环境温度(无空气流动)、65℃ (200LFM)和69℃(400LFM) 情况下,提供36A。如果使用外部散热器,那么最高工作环境温度可提高大约10℃。LTM4630具有卓越的散热、可扩展和大输出功率能力,占板面很小,并采用扁平封装,因此使系统设计师能实现排列更加密集的电路板。典型应用包括Mezzanine电路板(例如 ATCA和μTCA);面向新型处理器、ASIC和最近推出的小于28nm FPGA之负载点调节;以及高速SERDES。系统设计师无需改变印刷电路板布局,就可互换4个引脚兼容的微型模块稳压器,以实现不同的功率级:LTM4628双输出(8A)、LTM4620和LTM4620A(双输出13A) 以及LTM4630(双输出18A)。每款产品的输出都以180°反相运行,以最大限度减小输出纹波(当输出均流时)和输入纹波,从而可使用数目更少和体积更纤巧的电容器。LTM4630用来将12VIN转换成低至0.6V的大功率 (高达144A)负载点电压。输入电压范围为4.5V至15V(最大值为16V),输出范围为0.6V至1.8V。内部远端检测放大器通过检测负载端的电压并补偿印刷电路板走线阻抗引起的压降,保证在整个温度、电压和负载范围内提供准确度为±1.5%的输出调节。LTM4630提供快速短路保护,所采用的电流折返方法使IOUT降至最小,可防止该微型模块稳压器过热,并保护负载以及上游的电源。短路情况一旦消除,LTM4630就恢复工作。LTM4630的额定工作温度范围为-40℃至125℃。千片批购价为每片35.05美元。

楼主:
这个价格上的确很贵的,质量上的应该不是问题的

网友A:
linear的芯片   确实比较贵   这个   质量相对也比较好

网友B:
小体积大输出电流,这个是其卖点的

网友C:
主要还是成本和价格的一个配合考虑   楼主   应该就是这样的了

楼主(2014-08-16):
LTM4630无需外部散热器就可在高达60℃ 环境温度(无空气流动)、65℃ (200LFM)和69℃(400LFM) 情况下,提供36A。如果使用外部散热器,那么最高工作环境温度可提高大约10℃。

楼主:
这个关于电源方面的资料的结贴了啊,谢谢参与。

网友D:
也来借鉴学习了,双输出18A或单输出36A DC/DC微型模块(μModule)降压型稳压器LTM4630,当4个器件均流时,该器件能提供高达144A。LTM4630是一款完整的DC/DC稳压器系统,采用16mm x 16mm x 4.41mm LGA封装,其中包括了电感器、MOSFET、DC/DC控制器和补偿电路。

网友B:
LTM4630用来将12VIN转换成低至0.6V的大功率 (高达144A)负载点电压。输入电压范围为4.5V至15V(最大值为16V),输出范围为0.6V至1.8V。内部远端检测放大器通过检测负载端的电压并补偿印刷电路板走线阻抗引起的压降,保证在整个温度、电压和负载范围内提供准确度为±1.5%的输出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