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TSS0P封装的芯片手工焊接好焊吗?

楼主(2013-09-23):
RT   有个芯片的封装是TSSOP-14   问问好不好焊啊  没见过这个封装的

网友A:
好焊。第一次焊接可能焊的差点,多练两次就能焊的很漂亮

网友B:
熟练了,掌握方法,BGA 都可以成功焊接的,
更不要说你这个了

网友C:
焊功既是技术活儿又是经验活儿,曾焊接DFN-1x1,4个焊点,焊5颗没有一颗工作的!

网友D:
要有失败的准备,多练

网友E:
挺容易的,先多放点锡,然后一下拖掉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看来要付出点代价练一练了。。。

楼主:
结贴按钮在哪里?  求指点 找不到了。。。

网友F:
好焊,先对齐焊盘随便将一边引脚中的某几个点的焊上,然后直接将另一边给引脚上铺焊锡,等焊锡完全浸润到引脚上后,向下一磕,焊盘上多余的未凝固焊锡会因重力而被甩出,自然达到了清除多余焊锡的结果。

按照以上方法焊接后的结果很好,呵呵,动作熟练的话,基本可以达到机器焊接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焊,先对齐焊盘随便将一边引脚中的某几个点的焊上,然后直接将另一边给引脚上铺焊锡,等焊锡完全浸润到引 ...

好的 谢谢您分享经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好焊,先对齐焊盘随便将一边引脚中的某几个点的焊上,然后直接将另一边给引脚上铺焊锡,等焊锡完全浸润到引 ...

向下一磕 不太好容易把锡溅到别的引脚上面,造成后患,不如把烙铁头擦干净沾上松香放在引脚下方将焊锡吸到烙铁头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向下一磕 不太好容易把锡溅到别的引脚上面,造成后患,不如把烙铁头擦干净沾上松香放在引脚下方将焊锡吸 ...

松香上的太多,线路板上容易黑乎乎的,而且这么吸,速度太慢了。

磕一下确实有可能把焊锡甩到下部的板上,但只要稍微注意一下角度,基本都是可以避免的,即使磕到了别的位置,也不要紧,那个焊锡在空中甩过的过程基本都快凝固了,在板子上的附着很弱,基本用手指头拨一下就掉了。

网友G:
发一张我自己手工焊的

网友H(2015-09-06):
家里拿一块废硬盘                                       上面有64脚的练习几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