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电路的分析

楼主(2013-09-23):
当年的延时电路 求大神分析

网友:
图画好一点这样别人怎么看啊

网友A:
保健小夜灯是不,安装在声控楼道里的。分析原理。 4个2极管就是一个整流作用交变直  过后是个保护电路, c1滤波。发光二极管做信号指示,看是否有导通的可能。后面的就是一个流做过程叫做什么我忘记啦,还有KA 的使用方法,检查怎么用后面的就去接,一个个的原件分析我难得讲啊

网友B:
C3+Rp+R?…时间常数、自己慢慢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