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 阻容降压电路交流220V转直流5V 求指教……

楼主(2013-09-24):
目前想做一个阻容降压电路来给锂电池充电。求各位有经验的高手们,尤其有做过此类电路经验的人不吝赐教!

网友A:
干嘛要用阻容来做?
况且阻容一般适合0.5W 左右的应用
你锂电多大容量的?充电电流需要多少?
阻容非隔离的,确保安全第一,建议不使用阻容方式

网友B:
不隔离,不建议采用

网友C:
就电工个人而言,并非产品,并无通常触电问题
非要说有,仅是一个电工安全操作问题

要说安全,倒是要特别注意诸如爆炸腐蚀之类,恐怕少有虑及
由此考虑,建议避免采用不规范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要用阻容来做?
况且阻容一般适合0.5W 左右的应用
你锂电多大容量的?充电电流需要多少?

因为变压器发热会很严重。锂电池是3.7V/1300MA。充电电流100MA!另外,怎样隔离最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隔离,不建议采用

怎样隔离最好呢?

网友D:
少用阻容降压

网友A:
0.47uf电容 桥式整流 并电容 并12V稳压管 并电容 串7350 得到5V 并电容串个BL8572 限定0.1A 充电
就差不多了。
再次提醒 注意安全

网友A:
如果你做的东西 平时人员接触不到的,就后备电池 那无所谓
如果人员经常要碰的,要触电的 果断抛弃 选用满大街都是的5V电源适配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0.47uf电容 桥式整流 并电容 并12V稳压管 并电容 串7350 得到5V 并电容串个BL8572 限定0.1A 充电
就差不多 ...

0.47UF达不到100mA电流的。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少用阻容降压

这个我知道,不过目前想试试用的,有些手电筒里的就是用阻容降压,不过是对蓄电池充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不过目前想试试用的,有些手电筒里的就是用阻容降压,不过是对蓄电池充电! ...

那个是打价格战

网友A:
做手电筒啊,
用阻容是可以的。大多数都是这种方案 充电IC 必须加,否则锂电过压 威力还是蛮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做的东西 平时人员接触不到的,就后备电池 那无所谓
如果人员经常要碰的,要触电的 果断抛弃 选用满 ...

是用在一个红外挥手感应开关里,对锂电池充电,锂电池再对其他外设供电。

网友A:
感应开关,为什么要加电池呢?
想着停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应开关,为什么要加电池呢?
想着停电用??

因为这个系统是基于单片机的,由单片机再控制继电器来控制市电的用电器。如果不用电池,单片机就会断电。如果直接把220V转5V直接接单片机,由于继电器的原因,就必须再引出一天火线来控制家用电器,会改变线路,这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A:
不理解你的思路
阻容电子开关 一般都是得到24V(48V) 5V的啊,24V(48V) 控制继电器 5V 给单片机, 继电器控制负载火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你的思路
阻容电子开关 一般都是得到24V(48V) 5V的啊,24V(48V) 控制继电器 5V 给单片机, 继电器控 ...

我是用单片机I/O口来控制继电器的线圈。

网友A:
是这样啊,那为什么要电池啊
单片机的电同样可以阻容得到,继电器的电也可以阻容得到,为什么不合并啊,一个阻容同时得到2个直流电,为什么要再加电池呢?

网友F:
花几块钱买个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啊,那为什么要电池啊
单片机的电同样可以阻容得到,继电器的电也可以阻容得到,为什么不合并啊,一 ...

因为我想在家用电器工作的时候  把阻容降压电路这块充电电路短路了,如果没有电池,单片机模块就不会有电,整个系统不管用了

网友A:
为什么会短路呢?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