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 请支招

楼主(2013-09-24):
    请教   想做一个交流电压表   请各位帮推荐一个IC
                         1.3位数码管显示
                         2.显示75-300V电压
                                                            谢谢

网友A:
要什么IC 啊,一个单片机搞定,
不晓得怎么弄,建议你淘宝买个,现成的 自己拆看

网友B:
坐等结果!

网友C:
这个简单吧,关键看你的价格和性能要求

楼主:
谢谢啊  ICL7107贵了啊

楼主:
在看松翰的2711  这个应该差不多吧  不知道要注意些什么   我对软件时白痴级的啊

网友D:
某宝上有现成的成品,你买一个还可以给卖家要到资料

网友E:
3位数码管显示,精度应该不高啊。1S级的表,找个自带10位AD,AD速度最好1.6K以上的单片机应该能搞定了。。。

网友F:
只要IO口和容量够,是个单片机都差不多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  怎么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