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AD采样的切换

楼主(2013-09-24):
我用STC12C5628AD带8路AD的单片机,用两个端口采样,我是采完一路,第二路用
uchar adpro1()                                 //AD转化函数
{
        ADC_DATA = 0;               //清A/D转换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 ADC_CONTR|0x08; //0000,1000ADCS = 1,启动转换
        delay1(100);
        do{
                ;
        }
    while((ADC_CONTR&0x10)==0);   //0001,0000等待A/D转换结束当adc_flag=0时即在AD转换,条件成立,等于1时不成立,转换结束

    if(ADC_FLAG==1)
          {
           flag_ADC1=1;                                 //设定转化结束标志位
          }
        ADC_CONTR = ADC_CONTR&0xE7; //1110,0111清ADC_FLAG位,停止A/D转换
        return ADC_DATA;                          //返回数值
}
          if(flag_ADC1==1)        //一路AD结束标志
        {
         flag_ADC1=0;,判断一路结束,进行第二路其他采样,这样第二路采样好像没有显示,这里标志位是flag_ADC1,设置的有问题吗?

网友A:
烧单片机上试验一下就知道有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