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光源] 死灯分析

楼主(2013-09-24):
昨天接到一朋友的电话,死灯为&4直插的LED,发到客户那边为开路死灯,溶解胶体后发现金球翘起来。朋友问这事什么原因的导致的。因为一开始他们分析的时候未测试就溶解,溶解的是好灯珠还是不良的灯珠也不知道,后来又教他们先测试,再打磨LED胶体,打磨后再测试,在灯珠的顶部给一个外力测试发现能正常发光。大家说说此不良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网友A:
金球脱了,一按就有接触到就亮了,在高温下也可以亮。芯片焊盘污染或者打线参数不正确都可能造成

网友B:
也有可能是胶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球脱了,一按就有接触到就亮了,在高温下也可以亮。芯片焊盘污染或者打线参数不正确都可能造成 ...

呵呵,兄弟也是做封装的,我刚刚开始分析的结果跟你一样,后来询问清楚了才知道他们打的合金线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胶的原因

一般胶都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胶都不会有问题的

哦,这个我也知道,

楼主:
主要还是合金线的粘结力的一个问题。评估时候只有测试过金线的拉力,没有评估过合金线的金球的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