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5驱动

楼主(2013-09-24):
哪位用过8155的驱动?

网友A:
很古老的东西,10年前就已经没什么人用了。

即使用,估计也很难买到货了。

楼主:
你用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过吗?

呵呵,我出道的时候,也已经基本没什么人用这玩意了。

你问别人有没有用过干嘛?难道想要源代码?

呵呵,即使以前用过,源代码估计也早扔了,对于这个时代来说,这个源代码没有任何价值了。

网友B:
我用过, 在我最早的项目里用过.
不过后来就再也不用它了, 强烈建议不要再使用它了.
一方面现在的单片机有更加丰富和强大的定时器, 扩展 IO 口也可以用简单的逻辑电路实现. 还有 256Byte 的 SRAM 也根本干不了什么.

楼主:
这个芯片在仿真器上程序是对的,烧到芯片里面就不对,哪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C:
以前用过,好像手上还有几片没扔,真是古董了。

你要把电路,程序贴出来才能给你分析。

楼主:
#include<reg51f.h>
#include<absacc.h>

#define   COCN_8155 XBYTE [0xfdf8]
#define   PA_8155 XBYTE [0xfdf9]
#define   PB_8155 XBYTE [0xfdfA]
#define   PC_8155 XBYTE [0xfdfB]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m;i++)
  for(j=0;j<120;j++);
}

sbit CE=P2^1;
sbit IO=P2^0;
void main (void)
{
    WR=0;
    CE=0;
    IO=1;
    COCN_8155=0x01;
    while(1)
    PA_8155=0XAA;

}

网友B:
sbit CE=P2^1;
sbit IO=P2^0;
不需要用, 也不需要使用下面的指令.
    WR=0;
    CE=0;
    IO=1;

根据硬件连接, 正确设置下面几个宏定义就可以了.
#define   COCN_8155 XBYTE [0xfdf8]
#define   PA_8155 XBYTE [0xfdf9]
#define   PB_8155 XBYTE [0xfdfA]
#define   PC_8155 XBYTE [0xfdfB]

从程序里的 sbit 可以看到, 这些定义肯定是错误的. 如果不知道怎么定义, 那就好好啃一啃计算机原理吧
当然: 仿真器上程序结果是对的, 那是因为仿真器执行很慢. 程序还是错误的.

网友D:
很早的东西了额

网友C:
8155 reset 脚接了P1.4,但程序中没有对这个脚操作,8155 一直处于复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