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433Mhz测试设备

楼主(2013-09-24):
(无正文)

网友A:
测天线要用网络分析仪,还要在暗室里测效率,不过最终还是要以实际效果为准。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要测天线,你得上个网分 和 暗室吧,
然后要测灵敏度,你要上个信号源吧,
测高低温,得上个高低温测试箱吧。
这些买了要花上100W 呢。

网友C:
如果只开发433的通信,就需要投资100万,也夸张了一些。
至于暗室,也不是必须的,找一个没有干扰的开阔地方,也是可以测试的。
频谱仪算20万,示波器算2万,高低温箱算2万。

网友D:
看贵公司的产品应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E:
频谱+网分+信号源
差不多啦
还有购买力就来几组标准天线

网友F:
除了上面的东东, 还需要配置射频功率计用来测量射频功率, 频偏仪用来确保载频带宽, 交流毫伏表配合信号源测量灵敏度,去加重特性及残余调制,
天线是必须整的, 预算紧张的话, 用驻波表粗调也可以.

网友G:
如果只是一般生产需要,根本上无需贵的仪器就可以完成测试,自己的做个标准样机,外加上少量的部件自己做一个测试电路就能很好测试产品的性能(灵敏度,功率)频率的测量也可以自行做个测试电路,至于天线也无需用昂贵的网分,只需一个高方性定耦合器就可以完成天线的谐振点及匹配电路调试了。如果要测量天线增益的话,最好要一台频谱仪,在户外找一空旷的地方,用3天线测量法就可以,无需暗室也可以达到目的,

网友H(点评):
做事的人呀。

网友I(2014-05-22):
本菜鸟觉得,433M的pcb天线肯定体积大,效率低,还不如用个简单点的弹簧天线,可能效果都要比你辛辛苦苦搞出来的pcb天线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