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有何不妥之处?

楼主(2013-09-24):
因为不同被测物电压是不同的,所以单片机控制数字电位器经过后边的op07得到的电压与被测物电压相减,
电压差放大通过后边的高速AD采样。
请问电阻电容选的值有何不妥?
单片机控制数字电位器是否有电阻电容选值不正确引起的非线性?
高速AD(1MHz ,16位)的采样值有波动,有无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这个图实在太模糊.
单片机控制数字电位器是否有电阻电容选值不正确引起的非线性?    这个可能性肯定是有的.
高速AD(1MHz ,16位)的采样值有波动,有无好的解决方法?      这可能来自电路处理和噪声多方面的原因.

网友B:
设计电路 首先要了解
1 被测信号时什么?幅值 频率?
2 精度多少?小数点后要几位?
3 根据精度 选择AD
看你选用数字电位器,难道是精度量程不够 要分档位测试?
你分了几档? 难道就不能用MOS管控制接入的放大电阻?选择放大倍数,非要用个贵的离谱的数字电位器?

网友B:
对于电阻电容参数,
无非针对放大倍数这块,你自己计算
另外,适当的滤波电容

楼主:
重新上图

楼主:
回jjjyufan:数字电位器不是用来换挡的,是用来和被测信号(信号大小不定)想减,然后放大电压差的

楼主:
被测信号是直流脉冲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被测信号是直流脉冲信号

电压范围多少?频率多少?你想得到的输出电压范围是多少?没有数据,无法计算。

网友D:
OP07输出6脚连接到AGND的0.1uF电容取消不用。

楼主:
0V到-5V的直流信号,只不过有个跳变,我用高速AD测瞬态跳变,微秒级

网友E:
采样值有波动,有无好的解决方** 这个要看波动有多大,如果是后2-4位是正常的,控制整个电路的噪声可以减小波动,但不能消除的

网友E:
另外,用DA代替数字电位器更好一些,另外数字电位器哪里的线性与整个电路的线性度无关,只要稳定即可,THS4031上用的电阻的阻值可以选择的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