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音乐播放器,编码怎么编啊。我实在惆怅了。貌似有什么编码软件

楼主(2013-09-24):
我要做一个音乐播放器,但是编码上面老是问题,求大哥大姐大神大屌们指导下小弟 QQ229685343

网友A:
51单片机做解码?免了吧,要不就外接解码模块,单片机只做UI

网友B:
强烈建议不要用单片机做解码, 你可以想象,如果你解码时间都比播放时间要长,那么根本无意义, 最好还是用解码器,你可以看看我的贴

网友C:
普通的51解码wave或adpcm可以,其他音乐格式加解码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