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里面铺铜了,router里面是空心的?

楼主(2013-09-24):
各位学长我又来请教了真心求教~~
如图所示,为何在router里面看到的铺铜是空心的(就是在C46,C47两个C的那个位置)?难道是没连接上?layout里面倒是可以看到完整的铺铜。。。求解啊。。谢谢!

网友A:
拉根线,再刷新下 看看

网友B:
显示问题  :L

网友C:
学习了,以前倒没注意这个选项

网友D:
显示问题。ROUTER 主要是布线的。默认设置的情况下 是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