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SD卡

楼主(2013-09-24):
  最近想做一个SD卡的数据存储,思路有点乱,另外可行性也不太了解 希望高手给点建议!2812+SD卡是否可以实现?难度大吗? 其之间的通信方式用哪种好呢?有没有做过的高手提供一下经验 谢谢

网友A:
完全可以  通过SD卡
PUDN上好像就有源码  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  通过SD卡
PUDN上好像就有源码  可以参考

我搜集了好多资料 都是说控制器与SD卡通过SPI方式通信,那么控制器写入的数据是什么形式的呢?2、写入的数据,我能通过PC机直接读取出来吗?我的想法是存的时候可以向文件一样的方式存储进去,然后再电脑上可以直接读取出数据。看资料说要有FAT32系统才行,但是看了好多都找不到如何实施的方式;问同学说是有专门的芯片可以来控制,如CH376,不是道采用该方式是否可行,楼主给点建议!

其实我的目的就是做一个数据采集+SD卡存储,楼主有什么好建议可以提供一下,做好是难度不大,易于是实现的那种!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搜集了好多资料 都是说控制器与SD卡通过SPI方式通信,那么控制器写入的数据是什么形式的呢?2、写入的 ...

https://bbs.21ic.com/icview-62315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