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Sound、voice、speech”有何区别?

楼主(2013-09-24):
请问: “Sound、voice、speech”有何区别?
下面三张图片,是我在有道词典上找的,供参考:

最近在做蓝牙耳机,多次碰到 “Sound、voice、speech”三个单词,有点分不清了,故发帖请教。
谢谢!

sound:

voice:

speech:

网友A:
sound表示一切的声音吧,voice感觉比sound范围更小,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

网友B:
sound:所有声音:音乐,噪声等;
voice:人发出的声音;
speech:演说,讲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und:所有声音:音乐,噪声等;
voice:人发出的声音;
speech:演说,讲话

谢谢XZL大侠的指点!
太专业了,精辟、经典!:lol

网友C(2013-10-25):
引用 网友B:
sound:所有声音:音乐,噪声等;
voice:人发出的声音;
speech:演说,讲话

不是所有人发出的声音都是Voice,像婴儿的“依依呀呀”就不是Voice而只是Sound。

准确地说:Voice应是人说话发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