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呀(关于c51)

楼主(2013-09-24):
#include <reg51.h>
sbit led = P1^0;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char  j  =0;
        while(time--)
        {
                for(j = 124;j>0;j--)
                {
                        ;
                }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led = ~led;
                delay(200);
        }
}
这个程序有一个警告,仿真时并不能使led灯闪烁啊 ,看看吧。

楼主:
哦 我懂了  原来是while();写错了啊 不好意思。:)

楼主:
请问一下必须把这句  sbit led = P1^0; 写在开头吗?不能写在main()里吗?求指点,很困惑。

网友A:
sbit led = P1^0必须写开头,不然系统无法编译的

网友B:
教我怎么去理解好吗

楼主:
我认为 sbit led=P1^0  相当于程序里面的头文件,如果没有头文件的话在头文件里包含的东西都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