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叔,求助。你有没有WB1005A微波感应IC的资料

楼主(2013-09-24):
RT,或者其他微波感应相关的资料。。。。
谢谢。。。。。

楼主:
我在网上找了很久,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

楼主:
进来看的朋友们,也帮忙顶一下,谢谢。。。。

网友A:
只有较简单的资料,不过应该够用了

http://jiyan888.cn.gongchang.com/product/d30074644.html

网友A:
自已搭线路有困难就买现成模块吧,5元/只,找深圳唐正.

楼主:
谢谢T叔,我这里有个微波感应模块的样品,公司要做一个样品出来,但是模块坏了。现在无法输出低电平,我现在想找点资料,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T叔,我这里有个微波感应模块的样品,公司要做一个样品出来,但是模块坏了。现在无法输出低电平,我现 ...

用示波器看WB1005输出有无信号,如没有,把输出端连线断开再测,还没有就换电路试.当然这是输入正常情况下,不排斥输入也有问题.只好一点一点排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WB1005输出有无信号,如没有,把输出端连线断开再测,还没有就换电路试.当然这是输入正常情况下, ...

输出就是高电平,没有输出就是低电平。检测到微波时,就输出高电平,反之都输出低电平。可是现在一直都输出高电平,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坏了。还是测试方法有错。

网友B(2014-12-23):
呵呵,这个IC资料还真不好找啊

网友C(2015-09-21):
引用 网友A:
自已搭线路有困难就买现成模块吧,5元/只,找深圳唐正.

基本每次看到都是你在送资料,这是什么类型的大牛啊,和映像中的不一样: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