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开关电源模块间的干扰?

楼主(2013-09-24):
我的PCB中用了两个开关电源模块 一个是金升阳的PWB2412ZP-3WR2,开关频率250KHz,另一个开关电源是LM22671,其输出电压5V 开关频率在200KHz左右。两个电源模块的输入端接在一起,输入电压为9到24V。我们老大说这样搞很容易干扰,产生振荡。 请问各位大佬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2个输入都加LC滤波,LC的值要足够大。

网友B:
输入分开,加RLC滤波!

网友C:
输入端单点连接

楼主:
请教下版主大人,为什么两个共源的开关电源模块开关频率接近时容易振荡?我不明白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下版主大人,为什么两个共源的开关电源模块开关频率接近时容易振荡?我不明白 ...

请教下版主大人,为什么两个共源的开关电源模块开关频率接近时容易振荡?我不明白

网友D:
通过LC滤波可以实现   楼主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弄个二极管。

网友:
不回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