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
请高手告诉我这个是怎么回事啊!烧录IC是CY8C3866PVI,开始可以烧录,烧录了几十个就不行了,下载器上面的busy 的灯还不亮,谢谢

网友A(2013-09-24):
你的programmer 的配置是什么样子的? 抓一个programmer 的全图上来?

网友B:
量大的话 Call我吧,我们专门帮别人解决疑难烧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