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求教

楼主(2013-09-24):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你的同心圆是要干嘛用的,做板子形状?
画同心圆还是很方便的 坐标相同,半径不一样 不就出来啦

楼主:
我做板子的形状,设计的是用2个同心的圆环,不知道怎样才能设计?

网友A:
板框画2个圈即可
99中,keepoutlayer 层画
其他软件类似,找到板框所在的层,画圈

网友B:
对 ,在keepoutlayer 层画就行了!

楼主:
那我要打样的话,打出来的是个圆板吧,不是圆环啊?我要的是板子的形状是2个同心的圆环

网友A:
打样出来就是圆环,

网友C:
这个肯定要有一个连接点的,要不然打样出来的肯定是一个圆圈啊

楼主:
我要的是就是2个圆环,中间的部分不要扔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要的是就是2个圆环,中间的部分不要扔掉

那你要用什么来固定圆环?还是要直接悬空?你要是在后期焊接等可以固定圆环的话,你可以先将圆环和板子有一个连接点,到时直接将连接点掰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A:
自己和板厂沟通下
另外,不建议用这种圆环的板子,
费钱
板厂是 按你外切正方型算板费的。
一个好的产品是要个合理的布局 结构紧凑 性价比高

楼主:
谢谢各位啊!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尽管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