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麦回音、啸叫问题

楼主(2013-09-24):
好久没来论坛发帖了,现在遇到棘手的问题,还是得到二姨这来。

   公司几款手机都有回音,啸叫比较严重, 音频参数调了很久也没什么效果。
老板想用纯硬件电路设计来消除回音、啸叫问题。
   哪位大师有运到过这问题吗? 怎么搭建电路会比较好些,小弟在此先行谢过了!

下面是我们公司的MIC电路。

网友A:
数字通信都用CPU/DSP软件处理的。
肯定调整一下音频参数就可以了。
除非你的结构太差,喇叭直接和麦克风对着。

网友B:
纯硬件电路设计来消除回音啸叫,可以用移频扩音方法。
但在贵公司生产的手机里面使用,不大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硬件电路设计来消除回音啸叫,可以用移频扩音方法。
但在贵公司生产的手机里面使用,不大现实。 ...

maychang老师 ,没别的办法了吗?
比如加个什么消噪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通信都用CPU/DSP软件处理的。
肯定调整一下音频参数就可以了。
除非你的结构太差,喇叭直接和麦克风对 ...

我也觉得,应该软件能处理,关机是调音频参数的那同事,搞不定。

网友A:
手机的音频,非常标准的硬件电路。
肯定是软件参数解决的,可以问平台提供者解决。
有些音频工程师没有理解音频参数的含义,自然怎么调整都不行的。

网友C:
磁珠不要用 有条件 你的麦克电源另外搞路LDO 另外 布线 粗点,周围包地
参考

网友A:
回音啸叫和磁珠没有什么关系,和布线关系也不大。
BURST噪音和器件、布线有关。
回音和啸叫肯定是软件参数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ychang老师 ,没别的办法了吗?
比如加个什么消噪器件。

你这又不是什么噪音,加“消噪器件”有什么用?

楼主:
多谢大家的意见,我再让调音频的同事,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硬件电路设计来消除回音啸叫,可以用移频扩音方法。
但在贵公司生产的手机里面使用,不大现实。 ...

昨天 软件硬是整了一天还是没用, 请问maychang老师,移频扩音具体怎么实现啊?

楼主:
Maychang 老师, 有没有关于反相抵消法和调相法的电路或相关资料

楼主:
这款芯片有没有人用过,采购弄了款这种芯片过来,说可以消除啸叫, 我听maychang 老师讲, 这个啸叫应该消除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硬件电路设计来消除回音啸叫,可以用移频扩音方法。
但在贵公司生产的手机里面使用,不大现实。 ...

maychang 老师, 还得请问下你有没有移频扩音的参考设计啊, 公司对讲机啸叫老大还是让我解决,软件参数方面调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珠不要用 有条件 你的麦克电源另外搞路LDO 另外 布线 粗点,周围包地
参考
...

斑竹大人,小弟还在纠结对讲机啸叫问题,
  我们的机器MIC电源是单独提供的,磁珠我换成了1欧电阻。 啸叫依然没有改善。

还有什么秘诀吗? 传授点给小弟, 谢谢了

网友D:
已经啸叫了,想完全用硬件搞定?开玩笑吧

你们老大也很搞笑

网友C:
如果布线上没问题,
1 软件上做做工作
2 结构上考虑下
3 结构上垫防水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布线上没问题,
1 软件上做做工作
2 结构上考虑下

版主你好,
机器贴了防水膜了, 想问下,我在音频PA的前端,加个反相运放这样就可以输入输出反相,会有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啸叫了,想完全用硬件搞定?开玩笑吧

你们老大也很搞笑

不是老大,是老板, 他现在想让我在音频PA前,加个反相运放这样MIC输入与输出就反相,说这样可能会有效果, 我觉得没用, 如果啸叫这样就能解决,那人家专业IC还能卖那么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用回转器的方式。(自查不解釋)

谢谢, 我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