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CY7C68013的自动发数据问题

楼主(2013-09-24):
        正在做CY7C68013与DSP的通信开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我通过DSP向EP6(定义为IN端口)写数据,再通过Control Center这个软件,点击“data tansfer in‘可以读到DSP发出的数据。但是每次我都需要通过CCS界面观察标志位,如果满了,就读数,而且当EP6满了的时候如果没有点击“data tansfer in‘读数,后面写的数就写不进去了,想问问这有什么解决办法吗?EP6不能在存满的时候自动把数据发出去吗?一定要点击“data tansfer in‘才算把数据读走吗?感觉这样很不方便。谢谢啦!

网友A:
CY7C68013 的endpoint有两种工作模式, auto mode 和manual mode,不管哪种模式都会影响标志位, 对于IN 端点,你可以在firmware中检测CY7C68013 的EP2468STAT 这个寄存器中endpoint 6 的full标记,如果满了,直接commit到USB 端。
数据的传输都是由HOST发起的,你可以修改上位机软件,使Host一直读取数据,这样commit到USB 端的数据就会一直被读走。

顺便提一句,Cypress 官网上的EZ-USB TRM 文档,很值得好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