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下载报错

楼主(2013-09-24):
香主,STM8S103stlink下载时报错 ,出现如下窗口,请帮帮忙

网友A:
STM8不能用JLINK吧!是STLINK?

网友B:
STM8S103不支持用jlink下载的

楼主:
不好意思,笔误,已修正,是stlink

网友A:
这种一般是没上电、STLINK的接口接反等硬件问题。

网友C:
要么是驱动丢失,要么硬件STLINK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