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程序中的字库问题

楼主(2013-09-24):
大家好:

     我选择设计的嵌入式中使用了很多的字库,我选择做法是赋给全局变量,这样使用的时候可以直接调用。不过这样做的话会占用很多的内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不用占用太多内存,我的想法是存储到MCU的Flash中,使用时调用出来即可,用完就可以直接释放内存空间,对于频繁使用的字库则加载到内存中。但是我又不知道该如何实现这个想法?

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可以把字库作为数据存放在flash中,需要的时候去查询就行。在RAM中保持一个存放常用字库的空间,并编写程序把它作为一个类似电脑的缓存操作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可以把字库作为数据存放在flash中,需要的时候去查询就行。在RAM中保持一个存放常用字库的空 ...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B:
1.使用别人做好的字库,你只要知道如何访问; 2. 自己做字库; 3用字库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