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一个PCB覆铜的疑问

楼主(2013-09-24):
我看有人一块板子上,同一个5V的地,不是铺一整块铜,而是分成了几个小块,中间用线连在了一起。比如一块板上有两个单片机,铺地的时候就分成了两块地,再用线把两块铺地连一起,说是避免两个单片机系统互相干扰,实际上这两个单片机使用的是同一个地,而电源部分也是独立的一块地,再用线和其他几块铺地连一起。
对于普通的单片机系统,这样做是好还是坏呢?而对于高速系统呢??

网友A:
有点好处的
每个单片机硬件软件不同,产生的干扰也不一样的,
虽然用了同一个电源,但是不晓得你看看有没有串磁珠并电容 电源分了2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好处的
每个单片机硬件软件不同,产生的干扰也不一样的,
虽然用了同一个电源,但是不晓得你看看有没有 ...

没有用磁珠,直接走线的,就是一个电源出来的。1117-3.3得到3.3V电源,两个单片机系统的电源并不是单独引出并在1117-3.3处共接,而是3.3V到单片机A,然后又从单片机A到单片机B。
如果用磁珠的话,是不是两块铺地之间用磁珠相连?那么正电源如何处理?都是用一样的电源,也用磁珠隔开?
并电容的话是和磁珠并联吗?多大的电容呢??
磁珠的话,对于一般51单片机系统用阻抗100欧的应该就够了吧?

网友B:
板子截图上来看看更直观一点呀。

网友C(2013-10-31):
这个不一定的。

网友C:
分成了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