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QFP144 封装怎么在AD创建

楼主(2013-09-24):
是PCB的封装

网友A:
和建立其他元件的封装一样。
或者你找个别人的电路图,从里面导出来

网友B:
自己画一个吧,对着给出的数据,很快的

网友C:
你有LQFP的这款芯片的PDF吗,把封装那也信息找出来,然后进入pcb库文件菜单里面设计向导找LQFP的那个子菜单输入你的PDF上封装信息即可.

楼主:
亲们 我就是找不到那个LQFP封装类型的子菜单呀

网友D:
找相近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