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为什么广播电视SDI解析音频信号的时钟要从视频时钟分频得出

楼主(2013-09-24):
为什么广播电视SDI解析音频信号的时钟要从视频时钟分频得出,如果不从视频时钟分得,就会有噪声

网友A:
不一定非要从视频分吧,做个帧同步也可以吧。
应该要保证WCLK和LRCLK都是用MCLK分出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举个例子:假如码头一小时来一艘船,每船100个客人。客人都乘出租车离开,每人一车。如果码头的出租车流量 ...

高清用ICS662,标清用PLL1707
那3G用哪款芯片来分得音频时钟呢?
当信号是3G时,能否将148.5M用FPGA的DCM或PLL进行二分频之后再给到ICS662?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清用ICS662,标清用PLL1707
那3G用哪款芯片来分得音频时钟呢?
当信号是3G时,能否将148.5M用FPGA的DC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