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不同的EE19磁芯替换问题

楼主(2013-09-24):
请教一个问题,一个比较老的EE19磁芯,绕18匝电感量是55uh,现在用新的EE19绕18匝130uh,问题是在DCDC电路中是不是只要保证电感量一致就行,我能用新磁芯少绕几圈替代老的变压器吗?

网友A:
电感量不要随便改动,调气隙让新的电感量与旧的一致就行了

楼主:
谢谢,蚂蚁大虾指导,您的意思是匝数不变,通过调整变压器气隙让电感量变到到55uh

网友B:
调气隙是王道

网友C:
磁材一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气隙是王道

谢谢,把中间磁芯磨去些,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材一样的么?

不一样

网友D:
找接近的磁材,绕好后再调整电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