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优先级的定义

楼主(2013-09-24):
老是在stm32中的中断优先级上犯错。所以决定学习下这玩意的定义。查找了下以前的资料,发现以前就有下载过一个说明。哀活该我被坑啊~~~

网友A: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
NVIC: M3内核允许8bit做优先级分组设置,而STM32只有4bit可以设置。
AIRCR寄存器的4个位的分组方式如下:
第0组:所有4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1组:最高1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3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2组:最高2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2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3组:最高3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1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4组:所有4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
例:定义为第二组,抢占式优先级2bit,响应式优先级2bit,2bit共可有4种状态,也就是总共能设置4*4=16个中断优先级。
定义为第三组,抢占式优先级3bit,响应式优先级1bit,也就是总共能设置8*2=16个中断优先级。

网友B:
请问这个NVIC_PriorityGroupConfig函数在哪个库文件中定义的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NVIC_PriorityGroupConfig函数在哪个库文件中定义的呀?

misc.c

网友B:
我在F0的库文件misc.c中没找到这个NVIC_PriorityGroupConfig函数呀,唯一提到这个函数的是下面这段注释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NVIC peripheral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         parameters in the NVIC_InitStruct.
  * @NOTE   To configure interrupts priority correctly, th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
  *         function should be called before.
  * @param  NVIC_InitStruct: pointer to a NVIC_InitTypeDef structure that contains
  *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specified NVIC peripheral.
  * @retval None
  */
void NVIC_Init(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F0的库文件misc.c中没找到这个NVIC_PriorityGroupConfig函数呀,唯一提到这个函数的是下面这段注释

/* ...

其实就一句话修改  SCB->AIRCR 的值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F0的库文件misc.c中没找到这个NVIC_PriorityGroupConfig函数呀,唯一提到这个函数的是下面这段注释

/* ...

V3.5的库里有
/**
  * @brief  Configures the priority grouping: pre-emption priority and subpriority.
  * @param  NVIC_PriorityGroup: specifies the priority grouping bits length.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NVIC_PriorityGroup_0: 0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4 bits for subpriority
  *     @arg NVIC_PriorityGroup_1: 1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3 bits for subpriority
  *     @arg NVIC_PriorityGroup_2: 2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2 bits for subpriority
  *     @arg NVIC_PriorityGroup_3: 3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1 bits for subpriority
  *     @arg NVIC_PriorityGroup_4: 4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0 bits for subpriority
  * @retval None
  */
void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uint32_t NVIC_PriorityGroup)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NVIC_PRIORITY_GROUP(NVIC_PriorityGroup));

  /* Set the PRIGROUP[10:8] bits according to NVIC_PriorityGroup value */
  SCB->AIRCR = AIRCR_VECTKEY_MASK | NVIC_PriorityGroup;
}

楼主:
楼上正解~

网友B:
那我F0的discovery开发板可以使用V3.5的这个库吗?
具体在我那个EXTI0的中断处理函数中,应该怎么修改就可以使用SysTick的延时函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F0的discovery开发板可以使用V3.5的这个库吗?
具体在我那个EXTI0的中断处理函数中,应该怎么修改就可 ...

你把你EXTI0的抢断优先级降低就ok了

网友C:
试试楼主的方法   应该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楼主的方法   应该是可行的

擦。。。之前是马甲?

网友B:
F0中就看到一个NVIC_IRQChannelPriority设置,将它从0改为2以后,仍然不能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执行SysTick。

void EXTI0_Config(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Configure PA0 pin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SYSCFG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 Connect EXTI0 Line to PA0 pin */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A, EXTI_PinSource0);

  /* Configure EXTI0 lin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Enable and set EXTI0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x0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网友A:
你漏设置了副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漏设置了副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不是副优先级是主优先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不是副优先级是主优先级吧。

你百度搜下吧,是副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百度搜下吧,是副优先级

他貌似两个都没设啊。。。。我说看的怎么这么怪呢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楼主:
引用 网友B:
F0中就看到一个NVIC_IRQChannelPriority设置,将它从0改为2以后,仍然不能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执行SysTick。

...

你优先级只是分类了。并没有设置啊
设置是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这两个。。。

网友B:
终于搞清楚了,F0固件库中core_cm0.h定义了SysTick的中断优先级是最低的3,我把它的优先级改为1后(那个减1改成减3),再把EXTI0的中断优先级改为2或者3,就可以在EXTI0的中断处理函数中先执行SysTick中断了。
谢谢楼主!谢谢各位!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
{
  if ((ticks - 1)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return (1);      /* Reload value impossible */

  SysTick->LOAD  = ticks - 1;                                  /* set reload register */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1<<__NVIC_PRIO_BITS) - 1);  /* set Priority for Systick Interrupt */
  SysTick->VAL   = 0;                                          /* Load the SysTick Counter Value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Enable SysTick IRQ and SysTick Timer */
  return (0);                                                  /* Function successful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优先级只是分类了。并没有设置啊
设置是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 ...

您说的这两个是不是cortex-M3的设置呀,我直接学的M0,用的F0 discovery的板子,好像没有这两个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这两个是不是cortex-M3的设置呀,我直接学的M0,用的F0 discovery的板子,好像没有这两个设置 ...

。。。: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这两个是不是cortex-M3的设置呀,我直接学的M0,用的F0 discovery的板子,好像没有这两个设置 ...

这样,M0没用过

网友D:
搞了好久,发现了参考软固件库是个不错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了好久,发现了参考软固件库是个不错的方法。

简单快速。。。效率慢了点不过好使~~~

网友E(2015-04-20):
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终于看到原因了,太感谢前辈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