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开关电源有叫声

楼主(2013-09-24):
把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贴到耳朵上,可以听见有吱吱声。这个是什么原因,是里面的MOS管开关在响么。

网友A:
不是mos管
是电感 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mos管
是电感 变压器

空载时候开关电源不发热才算好的吧,我试了下,我的笔记本电源不插电脑时候适配器是凉的,网上买了一个5V,8A的开关电源发现好像不给力啊,发现空载的时候居然还发热啊。这个是不是说明网上买的不如我的笔记本电源呢。

这个是网上买的,25块钱一个  5V,8A输出的。

网友A:
好不好,自己测试才知道
满功率带载测试了吗?效率算下
温升也测下
但是就25块 估计买不到什么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不好,自己测试才知道
满功率带载测试了吗?效率算下
温升也测下

5V,8A确实可以带的起来,这个测试过了。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一般的5V,1A、2A输出的适配器也不过10元左右吧,这个是8A输出的,感觉20多块钱害怕用不久。

网友A:
建议满载测试一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不好,自己测试才知道
满功率带载测试了吗?效率算下
温升也测下

就是这种电源,不知道到和那种铁壳的带网眼的那种电源差距在哪。这个比铁壳网眼的要便宜一点。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4.SfI9HI&id=17660702517

网友B:
建议保护好不要进水,不要露露。尽可能的保持体温,一般都是这样。放心点。声音大的话就换换线条吧,去再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