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汇编如何获取标号地址的高低位?

楼主(2013-09-24):
/*----------一些声明----------------*/
NAME AASM
?PR?SS?AASM SEGMENT CODE
PUBLIC SS
RSEG ?PR?SS?AASM
/*----------这样是可以的----------*/
AA EQU SS
SS:
MOV DPTR,#AA
END
/*---------这样就不可以----------*/
AAH EQU SS>>8
AAL EQU 0x00FF&SS
SS:
MOV DPH,#AAH
MOV DPL,#AAL
END

网友A:
MOV     R0,#HIGH 1234h   ; R0=12h

网友B:
SS:

MOV DPH,#HIGH SS
MOV DPL,#LOW SS

网友B:
AA EQU SS

这一句没有必要

网友C:
MOV DPH,#SS/256
MOV DPL,#SS-SS/256*2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V     R0,#HIGH 1234h   ; R0=12h

恩恩,搞定了。3Q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V DPH,#SS/256
MOV DPL,#SS-SS/256*256

编译通不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A EQU SS

这一句没有必要

恩恩,当时方便调试用的。已经搞定3Q。
但是keil对标号的乘除以及与或宏运算似乎不支持呢

网友D:
你这是浮动段,对标号的运算当然不可能支持,因为编译器本身并不知道标号的具体值(所在地址),浮动段源码里面标号的值是连接器BL51确定的。
要是固定段,比如ORG 20H,这时候标号代表的地址的确定的值,编译器是知道的,你写对其进行运算的代码倒是有可能会被正确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浮动段,对标号的运算当然不可能支持,因为编译器本身并不知道标号的具体值(所在地址),浮动段源码 ...

在生成源码前标号的具体值就已经确定了,而标号的运算也是在编译前完成的,只能说KEIL做的还不够完善。如果在PC用NASM之类的编译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生成源码前标号的具体值就已经确定了,而标号的运算也是在编译前完成的,只能说KEIL做的还不够完善。如 ...

RSEG ?PR?SS?AASM 已经说明了这个代码段是可重定位段relocatable,生成的obj文件里面根本就没有标号的具体的值,你的汇编语言学的太差劲了,我十多年没摸过51都记得这点破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RSEG ?PR?SS?AASM 已经说明了这个代码段是可重定位段relocatable,生成的obj文件里面根本就没有标号的具 ...

呵呵。

网友A:
谁说不支持了
但A51与AX51是有点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不支持了
但A51与AX51是有点区别的

没说不支持,只是实际用的时候,只能加减运算,乘除与或还有移位运算会报错。不过已经用1楼和2楼的方法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