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LT3474发热很大的问题

楼主(2013-09-24):
LT3474搭建的LED驱动电路运行一上电就迅速发热,且很快的就烫手,有没哪个高手遇到此类问题?如何解决的?

网友A:
输入多少呢?
带多大功率LED?
芯片底部散热焊盘有无焊接 板子由无做散热铺铜 过孔
贴个图来看看
另外,烫手温度是多少有测?

网友A:
楼主测下输入电流和开关频率,对比下手册中对应的温度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