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控制电源电压还有用的吗?

楼主(2013-09-24):
可控硅控制电源电压还有用的吗?

网友A:
很少了,你有什么问题

楼主:
零点检测(二极管后CCP扑捉方式检测端口零点)后,正半周期可以控制输出电压开断, 负半周期控制不了。

网友B:
理论上应该可以,是不是调试问题?

楼主:
脉冲方式,或者高低电压都试过了,负半周期都一样,要么全高要么全低。

网友C:
用频率控制呢

楼主:
如果用频率控制的话,一个周期后拉高,下个周期拉低,或者2个周期后拉高,下2周期拉低,这样定义N个点     输出电压变化为什么很大?

楼主:
时间在一秒以内。

网友D:
可控硅用于开关电源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   现在基本不用   已经都用MOS代替了   不建议楼主钻研这个问题

网友E:
建议学MOS开关电源    可控硅控制开关电源速度慢    损耗大   而且体积大  频率响应时间较长

楼主:
现在要做这个 没办法   得弄下 ,

老是只有一半  气死了

网友F:
将输入电压经全波整流,再检测过0点即可。

楼主:
我只检测半波,过零点还是能够检测出来的 ,   但是用定时器控制电平高低   感觉时间好像不对,
开始全部高电平,过零点时电平拉低,定时器延时5MS再拉高  但是拉不高,还是跟着检测到的波形走。  奇怪。

楼主:
算了,明天去问问师兄吧,多谢大家了

网友G:
你应该用双沿中断。

网友G:
做过零检测,才能检测出正负半波的过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