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款光耦PS2801-4,不同批次差别大吗?

楼主(2013-09-24):
又谁用过PS2801-4 ,同一款光耦PS2801-4 ,标识为PL313和N919电流传输比有什么区别?从手册上查不到呢?用到这两种不同批次的光耦,同样的电路,频率信号通过时出现光耦输入、输出端数据不一致的问题?

网友A:
“从手册上查不到呢?”
不可能。
必是你没有仔细看手册。

网友B:
你把发光管电流搞大点,达到额定值(一般是20ma),差别就不会大了.
你检查一下,你的发光管驱动电流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手册上查不到呢?”
不可能。
必是你没有仔细看手册。

确实从PS2801-4手册中,没查到关于电流传输比的介绍,手册中只介绍了PS2801-1的传输比,如下:
CTR rank (PS2801-1 only)
K : 300 to 600 (%)   P : 150 to 300 (%)   L : 100 to 300 (%)     N : 80 to 600 (%)
查了好几个手册都没有PS2801-4的 CTR rank说明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从PS2801-4手册中,没查到关于电流传输比的介绍,手册中只介绍了PS2801-1的传输比,如下:
CTR rank ...

PS2801-1与PS2801-4只是1路与4路封装区别.所有技术指标参考PS2801-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发光管电流搞大点,达到额定值(一般是20ma),差别就不会大了.
你检查一下,你的发光管驱动电流是多大? ...

谢谢T叔指点,我试试。
用光耦PS2801-4做隔离,做9600波特率通讯时,有时候会出现光耦输入端有数据、输出端没数据问题?
用TTL转USB板接到电脑,利用串口监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2801-1与PS2801-4只是1路与4路封装区别.所有技术指标参考PS2801-1的.

谢谢您,T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