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有没有人认识这个元件?

楼主(2013-09-24):
见下图,这是恒温焊台里面的电路板,今天用着用着,数码管突然灭了,烙铁头也凉了,不通电了,拆开外壳,测工频变压器次级有20V输出,证明变压器及变压器前端无故障,测次级整流二极管,也是好的,再测这个像是大功率三极管一样的元件,发现1和2脚之间短路,过了一会再测,又没有短路了,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带了一小块散热片的东西是什么元件,怀疑是它坏了,但也不一定,不知道大家有哪些看法,还有可能是哪个元件坏了?这是正面图片,背面还有一个8脚芯片和一个32脚芯片,都不认识。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这个电路板有4条线跟烙铁头相连,测红线和黑线有15V电压,既然有电压,那就证明有输出,既然有输出,为什么烙铁头不热、数码管不亮呢?

网友A:
应该是烙铁头部分断了,数码管不亮可能是有软件检测没有大电流输出就认为关机了。就关闭数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

请问你是怎么判断为可控硅的?网上查不到它的资料啊?平时我都没有用过可控硅,似乎可以用来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烙铁头部分断了,数码管不亮可能是有软件检测没有大电流输出就认为关机了。就关闭数码管了。 ...

有道理,待我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烙铁头的电阻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烙铁头部分断了,数码管不亮可能是有软件检测没有大电流输出就认为关机了。就关闭数码管了。 ...

刚才测了,从烙铁头里面共引出4条线,红线和黑线应该就是电源线,它们之间阻值有15欧姆,这好像不太正常啊,按输出电压15V来算,烙铁头工作电流最多1A,功率最多15W,但我这烙铁功率不可能这么小啊,要不然温升没那么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测了,从烙铁头里面共引出4条线,红线和黑线应该就是电源线,它们之间阻值有15欧姆,这好像不太正常 ...

像是开路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怎么判断为可控硅的?网上查不到它的资料啊?平时我都没有用过可控硅,似乎可以用来调光。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怎么判断为可控硅的?网上查不到它的资料啊?平时我都没有用过可控硅,似乎可以用来调光。 ...

因为我见过的可控硅好多都是BT1XX开头的。:lol

网友A:
第三脚是G极控制极,控制1,2脚的导通关断。你的这个可控硅应该是好的。没坏。我怀疑是电烙铁坏了。

网友B:
烙铁头拧开,看看那个发热芯是否碎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头拧开,看看那个发热芯是否碎掉了

昨天拧开了,没有碎,今天早上出门去郑州办点事,正在路上,明天回来,无法研究电烙铁了,这次去郑州又可以顺便买一大堆电子元件了

网友C:
可控硅很容易坏的

网友D:
双向可控硅哇

网友E:
bt136肯定是个双向可控硅,我是用过的,在调光器中有用到。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昨天拧开了,没有碎,今天早上出门去郑州办点事,正在路上,明天回来,无法研究电烙铁了,这次去郑州又可 ...

实体店买贵吧,干嘛不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