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电路自激问题请教

楼主(2013-09-24):
各位大虾大家好,请教一下这个放大电路,我用仿真测试没有什么问题。
实际搭了个电路,输入用信号发生器给的,输入信号200K。
当R5在510K的时候会产生自激振荡现象,R5改为100K就没有自激振荡了。
但是再加一级放大,放大倍数设为10倍,也就是前后一共放大100倍时,又会出现自激现象。把第二级放大去掉后第一级也还会有自激现象。
不明白是为什么,还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A:
可以在R5上并个几P电容。最好还是把R3,R5缩小,C5加大。

网友B:
两种情况:
1,高增益时,R5上并联的补偿电容取值为:sqrt(Cin/w0*R5).
2,低增益时,R5上并联的补偿电容为:0.5Cin*Rg/(R5+Rg).
式中Cin是运放的输入等效电容,MOS型运放大约为20pF左右,具体见手册;w0为运放的GBW;Rg为运放等效输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R5上并个几P电容。最好还是把R3,R5缩小,C5加大。

R3 R5缩小,C5加大  这个有什么说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情况:
1,高增益时,R5上并联的补偿电容取值为:sqrt(Cin/w0*R5).
2,低增益时,R5上并联的补偿电容为 ...

您的意思是,需要在R5上并联一个电容,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需要在R5上并联一个电容,是这个意思么?

国半的大胡子--鲍勃 皮斯--说:总是要在反馈电阻Rf上加一电容,除非你能确定一定不需要它。

网友B:
国半的这大胡子,我挺喜欢它的
但去年去世后,我一看国半介绍他的简历,我考,一共才弄了30来项专利,太少了,我们锅家一个小部门都能弄个3,50个/年,平均每人每年3个,所以大胡子应该弄个3*30=90个专利才对等。。。
现在许多公司都在招【专利工程师】--专利制造专利的。。。

专利能用多少来衡量啊
人家是大发明专利,小创新也不在意申请专利,奉送给大家

网友C:
明显相位问题,在反蚀电阻加电容,还有前后二级加一级隔离缓冲器,或隔离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种情况:
1,高增益时,R5上并联的补偿电容取值为:sqrt(Cin/w0*R5).
2,低增益时,R5上并联的补偿电容为 ...

ding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种情况:
1,高增益时,R5上并联的补偿电容取值为:sqrt(Cin/w0*R5).
2,低增益时,R5上并联的补偿电容为 ...

请问你是高校老师,还是工程师呢?

网友E(2014-11-23):
典型的环路稳定性分析,仿真这东西大部分是模拟不了实际情况,而且你仿真的情况下器件大部分是理想器件(实际器件考虑输入电容,走线长度,负载电容等情况),更不可能产生自激了。摆明了幅值超标,减少运放的放大倍数在这里能解决。当然幅值跟相位是关联的,你可以适当减少相位来解决,即在R5上并联电容。
建议:
1、运放选型考虑实际需求信号
你想得到是哪个频率段的放大,尽量选择相应带宽的运放,带宽选得大无效频率会影响。
2、运放反馈电阻并联接电容是常识,接不接都要预留,如果没有作用,后续BOM中去掉即可
3、运放输出串电阻,增大带容性负载能力
4、其它的就根据实际情况看,能加的兼容都加上,没用就用0ohm替代或者不接。
好好看一下环路稳定性。

网友F(2016-08-18):
这个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