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引脚可否设置成普通IO口

楼主(2013-09-24):
用SPI的主模式,那个ss引脚可否设置成普通IO口来选通别的SPI从设备?

楼主:
82G516的SPI

网友A:
单片机的SPI在主控模式下,可以利用I/O来控制从机的SS,达成多从机的SPI控制传输。

楼主:
我是想问P1.4在片内SPI外设使能成主模式时,它还能不能作普通IO用来选通别的SPI从设备。

网友B:
应该可以,一个主可以控制多个从.

网友A:
楼上实际操作过没?

楼主:
哦,那我试试吧

楼主:
先结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