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跟随不了

楼主(2013-09-24):
//tmr2
if(TMR2IF==1)                  //TIME2 10MS  INTERRUPT中断
    {TMR2IF=0;
      TMR2=100;                //10ms初值
     if(HEAT_ON_FLAG)
       {
        C_HEAT=0;
     //   asm("nop");
     //   asm("nop");
     //   asm("nop");
     //   C_HEAT=1;
       }
     else
       {} //关闭加热          //关闭
    }
else
    {}

//CCP2
if(CCP2IF==1)                 //CCP2  INTERRUPT中断
    {CCP2IE=0;                 //CCP2停止
     C_HEAT=1;

    if(RF_UPLEFT_FLAG==1)     //20MS一个周期,扑捉到一个上升沿   13ms
       { RF_UPLEFT_FLAG=0;
         CCP2CON=0x04;         // 扑捉模式 向下

       }
     else
       {
        RF_UPLEFT_FLAG=1;         //扑捉到一个下降沿              7ms
         CCP2CON=0x05;             //扑捉模式 向上
         if(HEAT_ON_FLAG)
           {
            TMR2IF=0;
            TMR2=heat_tim_data;    //设置初值 导通时间
            TMR2IE=1;
          }
         else
           {}
      }
     CCP2IF=0;
     CCP2IE=1;
    }
else
    {}

网友A:
不延时波形可以跟随?

网友B:
LZ用的哪一颗芯片?可否把问题描述详细?

网友C:
只看上面几行代码没办法明白问题在哪里?

网友D:
楼上有道理, 其实能够清楚准确地描述明白问题, 那就已经解决了一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延时波形可以跟随?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