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算放大电路

楼主(2013-09-24):
这个电路用来放大微弱电流,可不可行啊?电流信号是60Hz,后面的那个三级放大网络,有人说不可实现,放大的倍数太高了...有人能指点一二吗?

网友A:
你这电流到底多小,这电路显然是不行的

网友B:
想象无极限。

网友C:
120dB,噪声会把信号淹没

网友D:
你乘一下你的电路放大倍数是多大,异想天开!

网友E:
搞这么多级级联开什么玩笑,你算算就算输入1nV的噪声后面产生多么大的信号......直接第一级换更大的电阻和更低输入电流噪声的运放,最多两级就完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