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联动问题

楼主(2013-09-24):
现有可调高速,中速,低速的电机(220VAC供电),现在转换开关四根线接电机对应四根线(高、中、低、零线),现在我想借用电机的四根线的电压,如何得到个电压给我的一个220VAC供电的设备供电?

网友A:
“如何得到个电压给我的一个220VAC供电的设备供电?”
你的用电设备直接接到220V上就行了,何必要借用电机的电压?

网友B:
并联,去零线和其他任一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得到个电压给我的一个220VAC供电的设备供电?”
你的用电设备直接接到220V上就行了,何必要借用电机 ...

是这样的,一个工程案例。吊顶上只有个盘管风机,地面转换开关直接控制风机的高中低档位,我还要在吊顶上转个22VAC的设备,鉴于房间装修完毕,业主不可能重新给你拉线打孔,所以只能借用吊顶上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去零线和其他任一跟

哪有这么简单

网友C:
确实取零线和直通挡位的线即可,就这么简单,如果不是这样,那只能说明楼主的描述有问题。

网友D:
方案:
    废弃一档调速,腾出一根线来当相线,另一根线借用中线. 原因在于墙面开关若置于"关",则高,中,低3根线都是木油电的,你借不到光!

网友E:
多少有点超专业范围,也有一个案例求解:地点,自家厨房;事由,管道改造误打断一根火线,造成半壁插座没电
(3个月了,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方案:
    废弃一档调速,腾出一根线来当相线,另一根线借用中线. 原因在于墙面开关若置于"关",则高,中,低3根 ...

老tyw兄说得有理。
风机关了,你什么电也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