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器件上位机开发问题

楼主(2013-09-24):
sys文件是不是和dll一样?

楼主:
就是那个提供的sys文件和h文件

网友A:
应该不是,sys应该不是用来开发调用的。

网友B:
sys是驱动程序吧。

网友C:
CreateFile
DeviceIoControl
是用来控制sys驱动的函数

楼主:
还是不明白啊

网友D:
这个就是驱动程序的封装文件吧

网友A:
一般来说、sys是普通的dll文件。
但是不是给用户用的,是给windows用的。
CreateFile和DeviceIoControl都是调用windows的API。windows再调用设备的驱动。

楼主:
哦,知道了

网友E:
CyUSB.dll是微软的.NET class library文件, 用来连接PC应用程序(如C#)和驱动Cyusb.sy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