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老抽这个题目你弄不出来,不然试试?

楼主(2013-09-24):
题目:见下图,图中下面框中,有两个电流源I1和I2,其大小关系未知。现在要设计个电路,让下面框中电流教大的一个,流过上面框中“I大”这根线;让下面框中电流较小的一个,流过上面框中“I小”这跟线。
用数学语言+C描述就是:
if I1>I2,
then I大=I1,I小=I2;
I大=I2,I小=I1.

材料限制:手头只有几个MOS管,其它的啥也没了(无电阻、无运放等)。

网友A:
说都说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都说不明白

我咋就看懂楼主是在说啥。。。

网友C:
难道你还要限制MOS的型号?

楼主:
第三中叙述方式:
I1和I2为输入量,希望的输出【I大】=max(I1,I2),【I(小)】=min(I1,I2).

再看不懂就某办法了。

网友D:
I1=I2是不是要憋死。。。。:lol

两位大仙去输出噪声那个帖子看看40L的题如何解答呗。。。。

楼主:
I1=I2情况已包含其中了,比如第二种说法中的else。

简单、高端、大气、上档次。。。

楼主:
此贴目的是说明:design是门活生生的艺术,而不是机械呆板的数字游戏。

当然了,目下技术不值钱,技术做的好,不如纽币吹的好;做技术赚小钱,吹纽币赚大钱。这是特例。

网友E:
膜拜大师。
技术不仅值钱,技术大师受人尊重。

网友F:
引用 楼主:
I1=I2情况已包含其中了,比如第二种说法中的else。

这种思路好!

刚看到题时,总想以开关实现。那样很是麻烦。

你这种仅以电流值的分配来实现,有更大的灵活性,且思路更好。

楼主能把公式列一下吗?

楼主:
好,为便于说明,把元件编号:

假设管子满足平方律,即漏极电流ID=k(Vgs-Vth)^2,k为增益因子。
假设在某一电流下,M1--M4这四个管子均工作在饱和区,则ID2=ID3,根据上面伏安方程可知,Vgs2=Vgs3.然后根据KVL可知,Vgs1=Vgs4,即M1和M4是一对,M2和M3是一对。进而可知:M4管的ID4=M1管的ID1=I1。于是【I小】=I1,而【I大】=ID1+ID2=I1+(I2-I1)=I2.因为I2=I1+ID2,ID2>0,所以I2>I1,进而可知,输出I小和I大分别输出的是I1和I2中小值和大值,满足要求。
假设此时I1保持不变,较大的I2连续变小,则当I2降低到和I1相等时,M2和M3管ID=0,两管关闭,此临界点时,I大=I小=I1=I2
当I2继续降低,意味着I2<I1,M2M3关闭,所以I大=ID1=I1,同样I小=ID4=I2,此时输出I大和I小仍取到是I1和I2中的大值和小值。

综上,当I2>I1时,4个管子均正常工作,输出I大和I小中分别流过I2和I1;当I2<=I1时,M2,M3两管关闭,M1M4正常工作,此时输出I大和I小分别流过I1和I2。

楼主:
SPICE验证:

固定I1=10uA,I2从5uA扫描到20uA:

原理图中最上面两个电压源设为0V,是为了方面仿真时取输出电流用的,没别的意思。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为便于说明,把元件编号:

因为是MOS管,因此ID2=ID3。这没有疑问。
后面的Vgs2=Vgs3和Vgs1=Vgs4是怎么来的?能解释一下吗?